F149驱动HX711不正确,求指点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3-05-17):
代码如下,读出来的数据不准确,按照卖家说的改一个电阻改成3.3V的,结果还是没什么用啊。
伤不起了
unsigned long int ReadCount(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0x00000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0;
  _DINT();
  ADSK_CLR;
        Count=0;
        while(ADDO_R);
        for(i=0;i<24;i++)
        {
                ADSK_SET;
    DelayNus(10);
                Count=Count<<1;
                ADSK_CLR;
    DelayNus(10);
    tmp = ADDO_R;
                if(tmp==1)
                        Count++;
        }
        ADSK_SET;
  DelayNus(10);
        Count=Count^0x800000;
        ADSK_CLR;
  DelayNus(10);
  _EINT();
        return(Count);
}

楼主:
头文件

#ifndef _HX711_H_
#define _HX711_H_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ADDO_SET P1OUT |= BIT0 //p1.0
#define ADDO_CLR P1OUT &= ~BIT0
#define ADDO_OUT P1DIR |= BIT0
#define ADDO_IN  P1DIR &= ~BIT0
#define ADDO_R   (P1IN & BIT0)

#define ADSK_SET P1OUT |= BIT1 //P1.1
#define ADSK_CLR P1OUT &= ~BIT1
#define ADSK_OUT P1DIR |= BIT1

extern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n);
extern unsigned long int ReadCount(void);

#endif

网友A:
脉冲数不对吧。脉冲数应该在25-27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数不对吧。脉冲数应该在25-27之间。

额,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我上面的代码脉冲数是25个。A通道128增益

网友B(2015-05-29):
试试io口用串口的io口进行接受看看能不能行!!!还有你这个怎么使读出来的脉冲数是在25~27之间的?用A通道吗???求指教

网友C:
楼主说不正确,那到底如何个不正确法呢,读出来了什么,应该是什么,你要说清楚。

网友C:
这就像看医生,不能到那说你有病,但是你不说是头疼还是脚疼,还是咳嗽,还是发烧

网友D:
试试io口用串口的io口进行接受看看能不能行,有时候不知道,可以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