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小问题

楼主:
刚上电时不能产生-3.3V电压,过大概十几二十秒才能正常输出-3.3V电压,是哪边出问题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2013-05-22):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看下啊

网友A:
仔细看datasheet:供电小于3.5V,LV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datasheet:供电小于3.5V,LV接地

接了地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R23改0R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3改0R

我直接用导线把R23短接,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B:
换芯片
电容用电解电容 或者陶瓷电容
钽电容杀掉

网友A:
-3.3V后级负载有多大?
断开-3.3V的负载,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后级负载有多大?
断开-3.3V的负载,再测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负载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
电容用电解电容 或者陶瓷电容
钽电容杀掉

芯片换过

网友B:
你先悬空-3.3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