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等效电路

楼主:
如第一个图所示,为电池直接短路的放电电路,但是由于线电阻为3毫欧,导致0.7v的电池不能够进行280A的放电,为了解决此问题对电路增加电源及限流电路(如第二个图所示),解决了280A放电问题。请问大家怎样等效成图三

网友A(2014-04-12):
不明白这个电路有一点实际意义。  等待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