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EEPROM写入一个数

楼主(2013-05-17):
我想给单片机的EEPROM写入一个数,每次while大循环开始,我都要从EEPROM读取这个数来判断程序是否工作的程序。
1:EEPROM中的这个数会跟单片机的复位而改变吗?
2:写读的程序,发个参考

网友A:
1、存入EEPROM中的数据不会因为单片机的复位而丢失,这属于大学教材中基本的知识内容,问这个肯定要先打屁股。
2、写和读的示范代码,一般在芯片的数据手册中都给出了,自己看规格书,不好好看规格书,又要被打一次屁股。

过来打PP的 ~~

网友B:
好多编译器都自带eeprom读写函数的 包含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编译器自带的函数 自己调用就好了

楼主:
我做一个实验,先在EEPROM的0X00处写了一个数,然后读出来在液晶上显示,这个正确
紧接着我把鞋语句删掉,直接读就不能显示,这是为啥?

网友A:
如果正确读操作,自然不会如此。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一步一步写的,我看过你之前给别人的关于EEPROM的评论,是不是我没有开启电压检测这个功能导致的

网友C:
单片机的EEPROM,重新写入程序,全部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一步一步写的,我看过你之前给别人的关于EEPROM的评论,是不是我没有开启电压检测这个功 ...

如果你的芯片没有独立的复位芯片,例如IMP813此类芯片的话,则BOD是一定要打开的。

楼主:
请问BOD是指的是什么,我在芯片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BOD是指的是什么,我在芯片手册上没找到

就是配置字中的低压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