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闲置的QQ2440开发板,(问题找出来了,大结局!)

楼主(2013-05-17):
以前用QQ2440做过一批产品,用的是WINCE4.2 , 发现一个致命问题,就是部分板(约10%)运行一段时间后速度非常慢,打开个资源管理器要10几秒钟,应用程序也跑不起来。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吗?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重新写系统的话,运行正常(在SDRAM运行的原因吧?),重上电从NANDFLASH 运行就又不行了。换过NANDFLASH 和 SDRAM都不管用。

谁要是手上有这个板转给我吧,我测试好能用付200元,不能用退回,所有运费我出,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我只要完整的板子就行,不需要任何附件和光盘资料等东东。

下面请跟帖报数量,满15个截止!:) (现在不需要了,谢谢!)

=================次新进展= 2013,05,19 22:45 ========================

经过反复测试观察,发现WINCE启动后,系统时钟没有达到预设的400MHZ,估计只有100MHZ,所以跑不起来了。
现在需要找解决方案了,
1) 从NOR启动并烧写系统后运行是100%正常的, (说明硬件没问题?)
2) 从NAND启动也没问题,但是出来桌面后就巨慢无比了。 (说明什么呢?PLL倍频没成功?)
3) 同样的系统,同样的烧写方法在好的板上是可以的,用了4,5年了。 (说明软件没问题)

怎么办呢,在应用程序里强制改一下系统时钟频率? 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请大拿们支支招,感激不尽!

=================最新进展= 2013,05,20 15:40 ========================

很有戏剧性,纠结N年的问题,最后发现竟然是因为一块电池,纽扣电池电没了,WINCE启动后就慢,我狂晕!

下面再总结一下过程吧。
广州友善之臂的QQ2440的开发板,用来做产品,用WINCE4.2系统,开始没问题,用一段时间后陆陆续续出现运行慢的问题。
在友善论坛发过求助,无解!
发回返修过,很长时间没结果,后来催急了干脆给了几个新的板。
因此头几年出问题基本上就换个板了事。

但是后来这个板停产了,买不到了,淘宝上买来的也基本上是这个问题。
只好再一次硬着头皮去查原因,最后归集到一个现象:
NOR FLASH 启动,依次写VIVI, EBOOT, WINCE内核,(不掉电)自行启动, 一切OK !
拔掉电,NAND FLASH启动,巨慢无比!
每次都是这样,好,战牛角尖了,研究两种启动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PLL初始化不成功呢?
反反复复查看串口输出,也没发现问题所在。

最后,管生产的小伙子过来说,是不是电池问题啊,换个电池试一下。果然,换电池,重写系统,复活了!!!

结论,WINCE启动的时候,用到某个参数,而且这个参数断电不保持!
现在所有的现象都好解释了。

BTW:
1,系统用的友善提供的BSP,定制时仅修改了开机画面、屏幕分辨率,屏幕旋转等内容。
2,回头看,友善的这款板还不错,除了这个问题没碰到其它坏的情况,5年24小时在工作。但这个问题真的害人不浅,这个产品我们后来压根没敢推,损失惨重!

网友A:
把你系统的内存使用情况打出来查看,应该是系统里有个应用把内存耗光了,类似于内存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系统的内存使用情况打出来查看,应该是系统里有个应用把内存耗光了,类似于内存泄漏 ...

谢谢阿南!

应该不是内存的事,应用程序没有跑,光启动了WINCE, 不过你的话提醒了我一下,我烧了一个640X480的内核进去,一切正常,但是用800X600的内核就出问题了。除了分辨率其它应该是一样的,同一时期定制的内核。

网友B:
nand用量超过80%,进行磁盘整理会变慢
sdram用量超过80%,进行内存回收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用量超过80%,进行磁盘整理会变慢
sdram用量超过80%,进行内存回收会变慢 ...

谢谢!

64M 的NAND, 21M的映像文件,大部分设备没问题,看来NAND FLASH 坏块太多了? 我再查查可用空间的差异。

网友C:
没有这个板子,帮顶

网友D:
楼主还是淘宝上去淘一个吧,都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淘宝上去淘一个吧,都很便宜了。

嗯,掏了几个,拆机件多,拿回来一样毛病,郁闷!

折腾了一个周末,发现点眉目了,就是CPU时钟变慢,运行频率是原来的 1/4的样子,所以非常卡,通信波特率也不对了。 但是还没找到处理方法,继续努力。

网友B:
关注一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维修一块板子,发现MCU的主频只有原来的一半,其他一切正常,因为只遇到过一次(一共几万块板子),所以直接当做硬件问题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维修一块板子,发现MCU的主频只有原来的一半,其他一切正常,因为 ...

谢谢关注,请问你用的也是这个板子吗?
我手上10几块这样的板子,所以不找出问题根源实在是不踏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请问你用的也是这个板子吗?
我手上10几块这样的板子,所以不找出问题根源实在是不踏实。 ...

不是

我当时直接判定为硬件问题,让维修的去处理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今天看到你的帖子才想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

我当时直接判定为硬件问题,让维修的去处理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办法;P

楼主:
问题解决了,请看顶楼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