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做两路网口问题

楼主(2013-05-17):
AT91SAM9260  用EBI 扩展网口,dm9000a做phy芯片,cs ior iow都好接,不知那个int要接到AT91SAM9260的哪个脚上?谢谢

网友A:
int看中断类型了,一般都会接到ARM处理器中断上,例如IRQ0

楼主:
好的,那cmd接在A0还是A1呢?

网友B:
都可以,改个操作地址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看中断类型了,一般都会接到ARM处理器中断上,例如IRQ0

IRQ0 没的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