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2013-05-17):
学习linux,好的书籍必不可少,你有没有忍不住想推荐的书?
《深入理解linux内核》
《UNIX环境高级编程》
《程序员的自我修养》
还有多少大神之作,靠你来挖,也作为linux爱好者的参考

网友A:
1.学习使用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给你推荐的书是:鸟哥Linux私房菜基础学习篇,你要的话,我这边有PDF版的,可以到我空间下载,其他的Linux使用类书籍也可以看看,大体都是差不多了。

2.开始尝试编程阶段;
强力首推:Linux程序设计,现在已经出到第四版了,这个也是我们老师推荐的,很不错,还有Unix教程也不错。

3.提升阶段;
这个阶段推荐看书顺序就是:Linux高级程序设计 -> 嵌入式Linux教程 -> UNIX环境高级编程,其中以最后一本书为最,也可以直接看UNIX环境高级编程。

当然如果想真正深入学习LINUX,就应该看看LINUX内核代码,linux源代码情景分析 就不错!

网友B:
一根网线足矣!

网友C:
    Linux基础
  1、《Linux与Unix Shell 编程指南》
  C语言基础
  1、《C Primer Plus,5th Edition》【美】Stephen Prata著
  2、《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2nd Edition》【美】Brian W. Kernighan David M. Rithie(K & R)著
  3、《Advanced Programming in the UNIX Environment,2nd Edition》(APUE)
  4、《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详解》

  Linux内核
  1、《深入理解Linux内核》(第三版)
  2、《Linux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毛德操 胡希明著

  研发方向
  1、《UNIX Network Programming》(UNP)
  2、《TCP/IP详解》
  3、《Linux内核编程》
  4、《Linux设备驱动开发》(LDD)

  硬件基础
  1、《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杜春雷著
  2、S3C2410 Datasheet

  英语基础
  1、《计算机与通信专业英语》
  系统教程
  1、《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编程与设计》
  2、《嵌入式系统――采用公开源代码和StrongARM/Xscale处理器》毛德操 胡希明著
  3、《Building Embedded Linux Systems》

  理论基础
  1、《算法导论》
  2、《数据结构(C语言版)》
  3、《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性能分析》
  4、《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美】Randal E. Bryant David O"Hallaron著
  5、《操作系统:精髓与设计原理》
  6、《编译原理》
  7、《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8、《数据压缩原理与应用》
    另外还有每个阶段的学习核心书籍:http://emb.sunplusedu.com/questions/2013/0521/1405.html

网友D:
鸟哥的私房菜呀

网友E(2013-06-20):
一根网线 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