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128引脚求解

楼主(2013-05-17):
想向各位大侠们请教的是,这种接法是什么用意,19号引脚有什么作用?查了很多资料都不得其解,烦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D+要上拉,这样USB HOST才能开始复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要上拉,这样USB HOST才能开始复位指令

问题的重点是那两个三极管电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的重点是那两个三极管电路,谢谢

这两个Q都是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Q都是开关作用。

Pin 19为高电平,RESET也是高电平,在复位前,Q1和Q2哪个导通、哪个截止?复位后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 19为高电平,RESET也是高电平,在复位前,Q1和Q2哪个导通、哪个截止?复位后又是什么情况? ...

这么基本的电路分析还是希望楼主能够自己完成。如果没有这点基础,那以后困难重重,
请尊重老师的汗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要上拉,这样USB HOST才能开始复位指令

直觉以为是判断USB主从模式的,但看了半天觉得不像,能说一下这有什么用么?通过上拉电阻来控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基本的电路分析还是希望楼主能够自己完成。如果没有这点基础,那以后困难重重,
请尊重老师的汗水。 ...

好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觉以为是判断USB主从模式的,但看了半天觉得不像,能说一下这有什么用么?通过上拉电阻来控制复位?[em ...

7sxx只有usb device

网友C:
rst和p19 控制usb 总线状态,通知主机有设备连入。这样软件可以自己断开USB进行重新连接

网友D:
我的问题也和楼主差不多

网友E:
楼主,抄板吧?没程序就瞎掰~引脚什么用图手册上没说么?手册上没说的,程序里肯定有吧,没程序那三极管作用不会分析呀?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