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20怎么输出是方波?

楼主(2013-05-1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输入一个值,ad420的电压怎么输出是方波?我的qq1501742634,请帮助啊!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用过ad420?怎么没有回复啊!!!!

楼主:
遗憾的是没有人回复和关注啊

网友A:
要上电路图,把问题尽量说清楚。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B:
看下手册不行么

网友C:
上电路图,问题描述详细点

网友D:
方波的幅值波动时多少?频率大概是多少?上图,电路图和测试波形图。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