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设备读写出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7):
软件界面很好!
芯片c8051f320/340
stm32f103
可以用bus hound

楼主:
我想请问下,如何实修改我的下位机代码,才能实现我的设备读取,我用的是AVR模拟的USB?

网友B:
描述符的事情

网友B:
别用这种没谱的调试工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这种没谱的调试工具比较好

我将描述符也做了修改的,不知道我的修改是否正常,请问我用什么调试工具比较好呀,诸如BUSHOUND嘛,可是我进行了尝试,上面连立端点都无法查找到!请问能否详细介绍下如何进行修改与调试?

网友C:
缘分啊 楼主!
小弟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啊,我用USB_Hound发送Set_Report指令时可以收到数据的,但是用调试软件,也出现和你一样的现象 ,等高手来解决啊!

楼主:
请问你也是在用AVR模拟USB的嘛?

网友C:
不是的,我是用带有USB接口的cortex m0系列芯片。但是与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D: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没有用过。

你做的HID设备不用上位机软件的吗?你自己调用一下HID的api不就就知道问题了吗?

网友C(2013-06-16):
应该是报告描述符的事情,不要把设备描述为鼠标或者键盘等系统独占设备(只有系统有权限访问,简单的create和writefile、readfile是无法访问的)
把设备描述为用户自定义设备,我记得代码是0x01,这样就可以访问了。

楼主(2013-07-22):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报告描述符的事情,不要把设备描述为鼠标或者键盘等系统独占设备(只有系统有权限访问,简单的create ...

谢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E(2013-11-07):
楼主,你的工具软件很强大,可否发给我用用,。我的邮箱 cz1129@163.com

网友F(2015-03-27):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G(2016-06-21):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有没有解决啊

楼主(2017-09-18):
后来没有这样做HID了,就放弃了

网友H:
后来用的那种方式?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做的是双HID,第二个的通讯一直有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