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5-17):
毕业设计做了一个用51单片机控制的豆浆机电路,用的是汇编语言编程,其中防溢出电极和防干烧电极都是用外部中断代替的,也就是做实物时,用的开关代替的。但是在开发板上实验时,发现总是执行中断,但是我并没有执行硬件操作。这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当然是触发了中断才会执行中断了,不信你把外部中断关了试试,

触发了中断可能是硬件设计错误,或干扰引起的,这个很容易检查的,用示波器检查,监测相关引脚即可

楼主:
已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