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问标号OUT3的焊盘为什么无法与它上方的过孔连线呀

楼主(2013-05-17):
如图,请问标号OUT3的焊盘为什么无法与它上方的过孔连线呀?现在是OUT3焊盘的一端已连线,安全间距设的为1mm,线宽也为1mm,自己要做覆铜板的,不知道怎么设置规则比较合适,就这样设置了一下,想问为什么导线的另一端不能和过孔连接呀?还有呀,之前莫名奇妙的脸上了,可是本应是蓝色的线却变成了绿色的了,希望高手能一并释疑,先谢谢了

网友A:
drc关掉再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关掉再连

怎么关呀?指的是把design errors makers 的勾去掉吗?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B:
DRC 是实时错误检查, 不是 design errors makers  这个 MARK
不过我不赞成布线的时候关闭 DRC.
布线时本应是蓝色的线却变成了绿色的了, 说明有错误. 可能是线的网络属性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是实时错误检查, 不是 design errors makers  这个 MARK
不过我不赞成布线的时候关闭 DRC.
布线时本应 ...

嗯,为什么无法与它上方的过孔连线呀

网友C:
你切换层了么?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我对添加的过孔没有设置为其要连接的焊盘一样的网络标号,同时感谢大家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