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升压到90V采用RT9266可行吗?

楼主(2013-05-17):
大家好,有客户的一个DC-DC升压电路想请教下,如下图:

需要由6V升压到90V,轻负载,电流很小。采用RT9266方案,EXT端接MOS管BSS87,但有时输出电压会达到110V,此时测量VFB=1.70V

规格书参数:RT9266,VFB=1.25V。

请教大家,此方案是否可行?,输出110V是否参数不匹配,需要调整?

网友A:
建议仔细查看D3,Q2和IC1的参数,IC1开关频率为450KHz(VDD 3.3V时),VDD为6V开关频率大约370KHZ,看Q2的打开关断时间是否合适,还有D3是属于普通二极管,应换Schottky二极管

楼主:
谢谢你这么快回复!另外请问用RT9266实现6V升压到90V,是否可行呢?因为其VFB=1.67V,正常值是1.25V,Fext约为67Khz。我怀疑RT9266已经处于工作异常状态。

网友B:
测下波形,R6并的电容干掉再测试试

网友A:
方案是可行的,我做的电源和你这类似,用的是LM5022,其实就是一个道理的。按照你测得的频率,与datasheet中的数据已经不一致了。VFB=1.67>1.25V,RT9266应该输出PWM的占空比要降低,以减小VFB,但是实际没有减小,看看RT9266的1脚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感谢各位提出宝贵意见,以后还会向大家请教的。
客户那边还在作测试,暂时没有结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