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和这个电路是怎么得到2V的,一直没搞懂

楼主(2013-05-17):
请问这个2v  后面的9013 8550 怎么工作的?

楼主:
有高手帮我这个菜鸟解释下吗

网友A:
你测试一下U7-1 三极管的E B C电压就OK。

楼主:
测试过了 U7-1 是0.6V左右 Q6的E极是4.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一下U7-1 三极管的E B C电压就OK。

这里的三极管不是开关作用吧,这个反馈是什么作用,,,是负反馈吗
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A:
三极管的E B C电压

网友A:
Q6\Q7起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E B C电压

Q6 E=4.28V,B=0.1V,C=4.98V
Q6 E=0V,B=1.3V,C=4.28V
U7-1=2V,U7-2=1.23V,U7-3=1.23V

网友B:
是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环路里包括Q7和Q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环路里包括Q7和Q6

9013 和8550 在这儿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为什么运放的正端和负端都是1.2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负反馈电路的,反馈环路里包括Q7和Q6

运放的正端和负端都是1.23V

网友A:
R15、R16、R36、R37阻值对?
还有为什么运放的正端和负端都是1.23V----虚断、虚短

网友A:
Q7的C=Q6的B

网友B:
如果你把R13的阻值加大的话,可能会引起振荡。即便是现在这个值,你最好接示波器看看你2V的纹波。

网友C:
LZ敢把图纸画的再纠结一点吗

网友D:
和 一般人习惯不一样的  电源和地导着画

网友E:
楼主的画法看起来真不习惯

网友F:
这是个典型的串联型稳压电路。9013和8550均工作在放大区。当2V电压上升时,LM358的2脚电压同时上升,1脚电压下降,9013的B极电流减小,C极电流也减小控制8550的电流同时减小,此时8550的Uce压降会增大,以保证2V输出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对不对..

肯定不是了,呵呵

网友I:
图纸画法比較特別 , 改變R15 OR R16 OR R36 OR R37 就能改變輸出電壓 , 對嗎 ?

网友J:
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纸画法比較特別 , 改變R15 OR R16 OR R36 OR R37 就能改變輸出電壓 , 對嗎 ?

对的  改变电阻就能改变输出电压 你知道是怎么变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典型的串联型稳压电路。9013和8550均工作在放大区。当2V电压上升时,LM358的2脚电压同时上升,1脚电 ...

谢谢  三极管是明白了 那运放这边是差分放大吗?

网友K:
我怎么算着输出是3.28V?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怎么算着输出是3.28V?纠结....

是2V 我实际测的也是两伏

网友L: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

网友M:
这电路不就是TL431的等效应用电路么,按照电路图中的参数算出来是3.33V

同感!VR不知道是多少?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是关键,是参考电压

网友M:
怎么回复点评啊??不可能自己回复自己吧呵呵..
楼主的电路图中稳压管那里标着1.25V,这个应该是稳压管电压吧,即VR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仔细看看又不像,这地方应该是个稳压管,但是电压的话不知道是多少,上面标了LM...比较纠结

网友N:
等待确定的解答

网友:
一般把vcc放上面,接地放下面

网友O:
给你个简单的测试方法,按照你的电路用proteus仿真一下,用电压触电测试一下

网友P:
是不是贴上来。。镜像了,,。,

网友Q:
2V?分压比怎么算都不止

网友R:
应该是3.3吧

网友S:
画图画的太难看了

网友T:
这个电路是不能得到稳定的DC 2v的,道理很简单,输出端没有反馈回路

有反馈回路。图中有两个“2V”的net。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的  改变电阻就能改变输出电压 你知道是怎么变的不

計算電阻分壓 ; 輸出2V時 , U7 P2 = 1.25V 就是了 .
R16,R37改小,輸出電壓會變低 .
如非要計算不可 , 我會接个電位器調節 , 簡單直接 .

网友U:
稳压电源的原理,只是做反馈了,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是可调整的

网友V:
同意dwh000

Vout = 1.25 * (R37+R16)/(R15+R36)
     = 1.25 *  2.5k/1.5k
     = 2.083333V
中间的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简单理解就是
R13 运放输出限流用
R12 Q7限流用

只要满足 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达到最后Q6 输出电流的要求的话
适当修改R13 R12应该没有问题...
具体的老鸟回答....偶不懂...

网友W:
引用 网友M:
这电路不就是TL431的等效应用电路么,按照电路图中的参数算出来是3.33V

确实是3.3v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同意dwh000

Vout = 1.25 * (R37+R16)/(R15+R36)

同相比例放大器的电压好像不是这样算的吧?LZ怎么标成2V了,看半天都没有看懂,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