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赐教

楼主(2013-05-17):
(图片)

网友A:
"冬天的西瓜" 算是生不逢时吗?
板子很空啊缩小 1/3 乃至一半应该没有问题, 考虑铺个地吧

网友B:
排的好齐啊

网友B:
通常串口接口都是露出板边的  不知道你怎么考虑的  你这个不好接

网友C:
板子可以适当缩小
串口外延
有些个插件都换贴片的吧
排版倒是很整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串口接口都是露出板边的  不知道你怎么考虑的  你这个不好接

我这是教学板,就是仿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的西瓜" 算是生不逢时吗?
板子很空啊缩小 1/3 乃至一半应该没有问题, 考虑铺个地吧 ...

其他的问题呢,比如信号完整性,电磁干扰之类的问题,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可以适当缩小
串口外延
有些个插件都换贴片的吧

那你在看看这块电路板的电磁干扰,信号的完整性等,这方面的问题,请再指教啊

网友D:
板子还可以适当减小点,布局还可以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还可以适当减小点,布局还可以再考虑考虑

板子可以再小,那个布局上,哪个模块还需再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他的问题呢,比如信号完整性,电磁干扰之类的问题,请指教啊

信号假如不到100MHZ,基本随便搞,不太可能出问题~
也不太好看信号完整性(你不需要阻抗匹配,参考平面等),电磁干扰(一般是系统级的,单板无意义)~
你现在尝试把板子做到更小吧~:)

网友F:
有很多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假如不到100MHZ,基本随便搞,不太可能出问题~
也不太好看信号完整性(你不需要阻抗匹配,参考平面等 ...

谢谢啊

网友G:
新手路过,好的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