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无线鼠标接收器的USB驱动设计

楼主(2013-05-17):
各位技术大牛,我想用一个51系列的单片机控制nrf24l01无线接收模块,做成USB接口的一个无线鼠标接收器,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需要完全自己写驱动程序,还是可以根据相近的驱动,修改一下啊?
PS:我手头上只有51系列的开发板

网友A:
USB芯片厂家好像都给你做好了把。

请问厂家做好的“USB芯片 ”是鼠标接收器上的那个芯片吗?鼠标和鼠标接收器之间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芯片厂家好像都给你做好了把。

我听说好像是这样,谢谢啦。

网友B:
做无线鼠标也可以不用2401来做啊。

网友C:
用厂家的demo程序即可,顶多做点小小的修正……

网友D:
我试过USB的键盘,鼠标.就是 <电脑00教你学USB>那本书够详细了。 他的USB芯片是D12的.你的开发板有就可以了. MCU就是51的.

楼主:
关于鼠标发送给电脑的鼠标位置变化数据(大概动一次两个字节),电脑端需要什么函数或文件识别并应用这些数据来控制操作系统显示鼠标变化。

网友E(2014-09-29):
现在想做一个,楼主指点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