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互感器后电流转电压的运放电路,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3-05-17):
电路搭建出来,单片机AD转换效果不是很理想,大神们帮忙一下

网友A:
“不是很理想”,总要说清楚是什么情况吧?
理想情况只有一种,不理想情况是无穷多种,“帮忙一下”,难道给你分析无穷多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想”,总要说清楚是什么情况吧?
理想情况只有一种,不理想情况是无穷多种,“帮忙一下”,难道 ...

我想问的是电路设计本身有不有缺陷,我遇到的情况是转换后的电压达不到我要的最大值,在电流较小时还算理想,电流较大时候电压上不去,AD转换时值有浮动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路设计本身有不有缺陷,我遇到的情况是转换后的电压达不到我要的最大值,在电流较小时还算理 ...

电路本身并没有错误。
但有几个问题,可能原设计者考虑不够周到。
电源电压仅5V,LM324在这么低的电压下输出最高只有大约3.5V,甚至只有3V。偏置到2.5V的话,正向就只有1V甚至只有0.5V了。“转换后的电压达不到我要的最大值,在电流较小时还算理想,电流较大时候电压上不去”,原因可能在此。可以用示波器(直流档)看看输出波形是否切峰。
第二个问题,LM324失调电压比较大,可达数mV(手册上最大7mV,温度变化时可能更大)。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小,通常只有数十欧。假定50欧,那么该电路的直流放大倍数为36,5mV的失调将在输出端表现为180mV,这是不可忽略的误差。

网友B:
按说没问题LMV324 10k负载5V电源能出到4.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