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3-05-17):
求助:AD9225是并行AD,在采样时钟的上升沿采样,但是在两个时钟沿中间会出现毛刺,求教问题!
在线逻辑分析仪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992这个数据!

网友A:
data不是锁存以后的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不是锁存以后的数据吧

你指的锁存是硬件上的缓冲器吧?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用的哪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用的哪个时钟?

系统时钟50MHZ,AD采样时钟10MHZ,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锁存是硬件上的缓冲器吧?

AD9225端口的数据在读的时候要锁存,这样数据才会稳定

网友C:
没用过  帮顶

帮顶的都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225端口的数据在读的时候要锁存,这样数据才会稳定

硬件上,AD9225输出后经过缓存再送入FPGA内部进行采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上,AD9225输出后经过缓存再送入FPGA内部进行采集的!

应该是你data值是跟随端口变化的,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D:
有毛刺,正常啊,只要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没有就可以了

网友E:
把AD出来的数据打两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时钟50MHZ,AD采样时钟10MHZ,应该没问题吧!

那这是正常现象,并口不可能都在同一时刻发生翻转变化的
只要并口数据在AD本身的10Mhz时钟的上升沿时是保持稳定的就行

网友F:
你这都是过零毛刺,数据有一位差了一个周期

网友F:
你用AD采样钟做在线逻辑分析仪时钟肯定没事,你用的在线逻辑分析仪采样时钟和AD数据没有相位或建立保持关系,采集到跳变点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都是过零毛刺,数据有一位差了一个周期

只要自己清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毛刺,正常啊,只要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没有就可以了

数据做了一级缓存确实是没有毛刺了,这个是正常现象?但是我用其他的AD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都是过零毛刺,数据有一位差了一个周期

兄台可否详细点解释,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都是过零毛刺,数据有一位差了一个周期

兄台可否详细解释为何会出现过零毛刺,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台可否详细解释为何会出现过零毛刺,受教了!!!

你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和AD数据有无相位关系,AD数据是有符号数吧?AD数据实际上不可能都是同一时刻翻转,当在从正变负或负变正的过程中符号位相对其他位提前或延后就会在0点位置有毛刺。你用AD随路时钟采集只要没问题就OK。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贴子上只能说个大体,不一定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和AD数据有无相位关系,AD数据是有符号数吧?AD数据实际上不可能都是同一时刻翻转 ...

逻辑分析仪采样时钟是系统时钟,AD的时钟是系统时钟通过PLL分频得到的,AD数据应该是无符号数,0——4095,

网友A:
如果是楼主那个数据是上升沿锁存后的数据,那锁存器是有问题

网友D:
结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