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散加载文件scatter里的地址是虚拟地址吗

楼主(2013-05-17):
ARM926EJS使能MMU后,scatter文件里的地址是虚拟地址吗?还有ADS连接属性里的ENTRY填的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

网友A:
使能MMU表明开启内存管理了,那么应该就不再是实践的物理地址了,楼主可以写个数测试一下。

楼主:
如何验证虚拟地址已经成功映射物理地址了了呢?谁的方法可用分给谁

网友B:
直接使用那个地址取值或者写数据
比如*(0xffff0000),如果死机了就是虚拟地址,如果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相同就是实际地址
另外,你也可以直接看地址的值,比如你的内存连在CS1上,那么落在0x10000000~0x20000000中的值应该就是实际地址,其他的就是虚拟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