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用运算放大器怎么仿真呀?

楼主(2013-05-17):
我现在想用 Multisim 仿真小信号放大电路(使用运算放大器)。但是在 Multisim 中的Analog中选择放大器(ANALOG_VIRTUAL),想配置它的参数时,发现可供配置的参数好少。想用圣邦威的某款片子(运算放大器,它有很多参数)仿真,不知道这样缺少参数配置的仿真,仿真出来的结果可不可靠?是我仿真软件选择不对,还是软件使用有问题?求大虾赐教~

网友A:
若是仿真,不必配置运放参数,使用默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仿真,不必配置运放参数,使用默认即可。

比如说,这次选运放没注意“压摆率”,选错运放型号导致信号失真。诸如这样的问题,仿真就没法解决了么?您的意思是不是:仿真解决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其余问题都要靠人的意识去解决?

网友A:
你仿真选择运放型号的时候,不考虑压摆率么?
仿真时选择运放型号,显然要选你准备使用的型号。
难道你要通过仿真来选择运放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选择运放型号的时候,不考虑压摆率么?
仿真时选择运放型号,显然要选你准备使用的型号。
难道你要通 ...

如果想要的型号仿真软件里没有,是不是就要联系厂家要仿真模型,还是有其它办法?才开始考虑用仿真,很多东西我还是小白。我打算用的软件是 Multisim ,这个软件学校里用的比较广泛,不知道工作了还适不适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的型号仿真软件里没有,是不是就要联系厂家要仿真模型,还是有其它办法?才开始考虑用仿真,很多 ...

“如果想要的型号仿真软件里没有”,这句话暗含着已经选定了运放。你选定运放型号,当然是根据你的电路需要运放参数达到某些数值,也就是说,仿真已经不是绝对必要的了。
因为要求运放参数达到什么程度已经知道,你要的型号没有,选相近的型号就是了,实在找不到,用理想运放模型,然后再考虑某些参数非理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像也就够了。
联系厂家要仿真模型,这个我没有经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成功从厂家要到仿真模型的例子。

谢谢
谢谢

网友B:
1直接看手册,估算。
2大公司一般都会提供仿真库,查下看看。
3上面都不行,还非要仿,或者找个性能相近的代换,或者麻烦点就搭伴实测,自己建模。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哥,你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想清楚了一些事情,就有头绪做事情了。

网友C:
楼主,直接找原厂的FAE,告诉他们你需要处理什么的信号,让他们FAE帮你选择合适的运放不就OK了。
至于仿真,就找个功能接近的运放仿真即可,实际上还是要具体搭电路测试为好

网友D:
仿真是在理想情况下的情况,如果考虑实际应用请加入你的器件的手册参数限定。且考虑非理想情况下的干扰等因素

楼主:
为什么每人最多给2分,20分都分不完了。。

楼主:
快来占座,分给完了结贴啊。。 为什么每个人最多只能2分啊!

网友E:
真的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不懂,帮顶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每条评论,最多只能给2分么,这样分数不分完没办法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的型号仿真软件里没有”,这句话暗含着已经选定了运放。你选定运放型号,当然是根据你的电路需 ...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每条评论,最多只能给2分么,这样分数不分完没办法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看手册,估算。
2大公司一般都会提供仿真库,查下看看。
3上面都不行,还非要仿,或者找个性能相近的 ...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每条评论,最多只能给2分么,这样分数不分完没办法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直接找原厂的FAE,告诉他们你需要处理什么的信号,让他们FAE帮你选择合适的运放不就OK了。
至于仿真 ...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每条评论,最多只能给2分么,这样分数不分完没办法结贴了?

网友C:
;P
那我再来帮你散散分吧

网友F:
评分不是结贴,关于如何结贴,LZ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