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SPARTAN-6上调试ddr2,各种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7):
之前发过一个,有点长了,估计大家也看烦了,在下面这个链接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536325-1-1.html

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新开一个帖子继续请教
我会总结在这次调试过程中的每一个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
1.系统时钟250M,ddr2跑在125M时
当RZQ接75欧电阻,example_design不加mig生成的chipscope调试用的三个核时图像没问题,加入后会把最开始的64个数读两遍
当RZQ接75欧电阻,example_design加入mig生成的chipscope调试用的三个核时图像没问题,不加后会把最开始的64个数读两遍
错数时给出的读地址都没有问题(chipscope看的是送给mcb的地址,不是送到ddr2的pin上的地址)
2.系统时钟500M,ddr2跑在250M时,example_design加入mig生成的chipscope调试用的三个核时
当触发信号选择送给MCB何从MCB读回的两个数据的首位时,出错,接收的是完全不对的乱数,写给MCB的数从观察上看只写了一行,而且第一个数还没有写进去
当触发信号选择用户接口我自己生成的用于测试的数据的首位时,还是前64个个数重复了一边,但是数都写到ddr2里也读回来了
此种情况不加三个debug的核时,读写没问题,还是错64个数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以我的经验我感觉硬件有问题,不是很确定
因为之前几次觉得硬件问题,最后都是程序里有哪里不对,导致的
您觉得呢???

网友A:
降低速率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低速率试一下

听猴哥的啊

楼主:
试过了,系统跑在125,DDR2跑在62.5。还是一样,改一下CHIPSCOPE触发信号,图像就会从错到对,从对到错!

网友C:
1.SP6里面的MCB是硬核,本身没有问题,我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2.不知道你所说的系统时钟和DDR2的时钟具体指哪个时钟。
    在MCB的模块顶层,c1_sys_clk是输出到FPGA外面和DDR2芯片连接的时钟。跑在400M是很稳定的。我曾经试过500M,看图像效果没问题。
   用户端口的时钟c1_p0_cmd_clk,c1_p0_wr_clk,c1_p0_rd_clk是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的。你可以选同一个时钟,如果c1_sys_clk输入400M,这三个时钟可以选择100M。
MCB内部有FIFO对读写数据进行缓存,还需要防止FIFO的空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系统跑在125,DDR2跑在62.5。还是一样,改一下CHIPSCOPE触发信号,图像就会从错到对,从对到错! ...

从错到对,从对倒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SP6里面的MCB是硬核,本身没有问题,我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2.不知道你所说的系统时钟和DDR2的时钟具体指 ...

1 是的。2说的更清楚一点,让OCOC帮帮你

楼主:
DDR2时钟就是送给DDR2的工作时钟,系统时钟就是 MCB给DDR2送数的系统数据流时钟,这两个时钟应该是2倍的关系。
我修改一下CHIPSCOPE的触发信号,对工程结果影响很大,有时候错64个数,有时候一切正常。
我在SP605上验证了我的工程,没有看图像,只是CHIPSCOPE抓数据看了一下,初步测试没问题。我现在比较怀疑硬件上哪里不对,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P6里面的MCB是硬核,本身没有问题,我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2.不知道你所说的系统时钟和DDR2的时钟具体指 ...

多谢你的关注!我现在送给DDR2的工作时钟已经试过了62.5 125 250。都有问题,在我的设计里MCB内部写读和CMD路径的FIFO在操作的时候都有判断是否写满的设计,满了不会再写。我的BL就是用的最大的64,每次写满,读空后再写!

楼主:
这个板子在设计的时候为了避免干扰,DDR2的数据线地址线没有过孔。我现在想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这些信号,目前看没有任何方法,在硬件测试上有什么建议吗??大家!!

网友C:
板子如果有干扰应该也只是当DDR2速率很高的时候有影响,你的DDR2芯片的VREF的0.9V电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如果有干扰应该也只是当DDR2速率很高的时候有影响,你的DDR2芯片的VREF的0.9V电压正常吗? ...

正常!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控制读写有问题。
你配置的MCB的用户端口的数据是多少bit?读写地址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控制读写有问题。
你配置的MCB的用户端口的数据是多少bit?读写地址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

用户接口32位
我一次写最大的BL,就是64个32位数给MCB,所以地址做成每次增加128的计数器,这个计数器左移三位送MCB,即P0_MCB_CMD_ADDR_O
现在这个地址是00000400 00000800 这样递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如果有干扰应该也只是当DDR2速率很高的时候有影响,你的DDR2芯片的VREF的0.9V电压正常吗? ...

这个VREF应该是参考电压,对吧,内核电压是不是应该是1.8V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控制读写有问题。
你配置的MCB的用户端口的数据是多少bit?读写地址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

现在出错的时候,看数据就是把400这个地址开始的64个数,在800这个地址正确的时候又读了一遍。800地址给到MCB了,但是读的是400地址的数!不是每帧都这样,有一些帧会这样错!

网友C:
问题应该就出在你的地址上面。
生成的地址计数器不能左移三位,左移一位就可以了。
例如你每次写地址依次为十进制0,128,256....则送给MCB地址端口的数据应该是十进制0,256,5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就出在你的地址上面。
生成的地址计数器不能左移三位,左移一位就可以了。
例如你每次写地址依次为 ...

我试了,数据全错了!
这个地址的低两位不是要保证是00吗?我这样移相当于给低两位补了两个零!
我这样做的前后64个数没有挨着存,我也没有追求这样!

网友C:
最低位保证00?你的DDR2芯片的数据位是32吧,我没这样用过。
我以为你要连续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位保证00?我没这样用过。
我以为你要连续存。

我看UG388上说的,如果使用32位用户接口,地址的低两位要是0。
应该是,只有这样,才会在DDR2内部把32位数据分两次存到4个地址里!每个地址存8位!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应该没错!
我现在怀疑硬件有问题可能性大,没法证明,电压都对!

网友C:
你把读写地址设置成一个固定值,不使用计数器。测试一下看看读出的数据会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读写地址设置成一个固定值,不使用计数器。测试一下看看读出的数据会出错吗? ...

嗯。我下午就是想着么测来着!我一会就试一下!
硬件上除了电压以外,DQS DQ 要怎么处理?需要接多少电阻,板子不是我做的,这块没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下午就是想着么测来着!我一会就试一下!
硬件上除了电压以外,DQS DQ 要怎么处理?需要接多少电阻 ...

DQS DQ从FPGA输出后经过33欧电阻直接连到DDR2芯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QS DQ从FPGA输出后经过33欧电阻直接连到DDR2芯片上。

我这个板子没过电阻,直接接的!必须要过吗?我这个板子用的DDR2芯片是
MT47H64M16-25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板子没过电阻,直接接的!必须要过吗?我这个板子用的DDR2芯片是
MT47H64M16-25E ...

我觉得不一定非要电阻,XILINX的一些参考设计就是直连的。
我也用的这颗DD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一定非要电阻。
我也用的这颗DDR2。

我看了一下SP605的原理图,DQ直接接的,地址线接电阻了。SP605上是DDR3。
你的工程地址只移了一位没有问题,我的如果只移一位数据全错!
你的用户接口多少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SP605的原理图,DQ直接接的,地址线接电阻了。SP605上是DDR3。
你的工程地址只移了一位没有问 ...

我用的MCB用户端口32bit,64bit,128bit都用过。
其实不必特意考虑最低位地址几位为零,因为你计算地址的时候其实已经满足这个要求了。
DDR2芯片内部是每个地址存16bit数据的,MCB内部是按照8bit来处理的,所以不管用户端口多少bit,按照16bit计算出的地址只要左移一位就行了。
你是用用户端口32bit,每个32bit数据占用2个DDR2内部地址,占用4个MCB模块地址,所以给MCB的地址最低2位肯定是都是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MCB用户端口32bit,64bit,128bit都用过。
其实不必特意考虑最低位地址几位为零,因为你计算地址的 ...

我之前也以为16位数据线的DDR2每个地址存16位数据,但是上一个帖子里大家告诉我跟数据线无关,每个地址固定就是存8位数据。我没找到这个的依据!我现在对这个很混乱!
昨天看论坛有人说异步FIFO的读写不可以同时有效,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对EMPTY的操作计数导致了数据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以为16位数据线的DDR2每个地址存16位数据,但是上一个帖子里大家告诉我跟数据线无关,每个地址固 ...

DDR2芯片内部是一个地址存16bit数据的。你可以计算一下就知道了。你看看你是用的DDR2芯片手册,或者看一下根据DDR2型号生成的MCB里面的参数,其中的行地址,列地址和bank地址的位数。应该是13bit的行地址,10bit的列地址,3bit的bank地址,这些地址对应的就是DDR2芯片内部的地址。8K*1K*8*16bit=1GBI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以为16位数据线的DDR2每个地址存16位数据,但是上一个帖子里大家告诉我跟数据线无关,每个地址固 ...

另外你需要注意MCB的30bit地址并不是所有的地址数据你都可以用,最高三位肯定是用不到的。你可以看看UG388,P63页的地址映射关系。我的建议是你生成地址的时候单独生成行地址,列地址和bank地址,然后按照P63页的映射关系拼接成MCB的30bit地址。P63页的地址顺序是行bank列排序,如果你在生成MCB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顺序就按照这个顺序就行,如果生成MCB时候是bank行列排序,就把bank地址和行地址顺序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需要注意MCB的30bit地址并不是所有的地址数据你都可以用,最高三位肯定是用不到的。你可以看看UG38 ...

我现在感觉我的地址应该没问题。能把你的工程发上来吗,我在我的板子上跑一下,看能不能验证一下我的板子。最好发一个32位用户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感觉我的地址应该没问题。能把你的工程发上来吗,我在我的板子上跑一下,看能不能验证一下我的板子 ...

工程没法发。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工程有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程没法发。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工程有限制的。

你的帖子好多,感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直以为是读DDR2出错,现在发现错误在写数这里。一直很忽视这里,现在想想为什呢?因为用CHIPSCOPE一看写数就出错,看不成,也主观认为这里应该没问题,错误现象用CHIPSCOPE的确可以在读这里抓到,所以一直以为是读出错,写没问题。
调试了这么久就是一个时钟域的问题,有一个信号在另一个时钟域里面用了,就是没有先用这个时钟域的时钟先打一下这个信号再用。
我想我这辈子都会记住这点的!
想想过去的几次花费很长时间的调试好像最后都是归结到和时钟有关!
上次调AD也是因为给出的时钟不干净!
非常感谢在这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我会总结一下把这次调试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希望以后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不会再耽误这么长时间!

楼主:
对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加CHIPSCOPE进来还是会出错,但不是触发所有信号都出错,还没总结出规律。现在让我对CHIPSCOPE很持怀疑态度,什么时候可以用它,什么时候会影响时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直以为是读DDR2出错,现在发现错误在写数这里。一直很忽视这里,现在想想为什呢?因为用CHIP ...

期待你的分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程没法发。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工程有限制的。

感谢支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案例

欢迎啊

楼主:
现在工程跑在250M,没一点问题,跑在500M时,加了CHIPSCOPE就出错,图像都没有!
我现在想看看后仿真,timesim.VHD文件编译的时候报错,一个输出到PIN的信号的第7位賦值给了自己的第9位!所以MODELSIM报错说can not read output!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工程跑在250M,没一点问题,跑在500M时,加了CHIPSCOPE就出错,图像都没有!
我现在想看看后仿真,time ...

是不是加了不能观察的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工程跑在250M,没一点问题,跑在500M时,加了CHIPSCOPE就出错,图像都没有!
我现在想看看后仿真,time ...

前仿就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就能看啊

前仿真一帧要半个小时,20ms
可能几秒,十几秒能出现一次,我最多一次仿了一夜30帧没抓到
仿不了这么长时间啊!!

我还真不知道这种跨时钟域的前仿真能不能看到,我后仿真没弄成

楼主(2013-07-01):
是不是没法结贴给分了???
找不到结贴的按钮了,时间太长了
这段太忙了,没顾上,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法结贴给分了???
找不到结贴的按钮了,时间太长了
这段太忙了,没顾上,浪费了!! ...

能啊,快点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仿真一帧要半个小时,20ms
可能几秒,十几秒能出现一次,我最多一次仿了一夜30帧没抓到
仿不了这么长时 ...

后仿不要管了

网友E:
以我的经验来看,应该是逻辑问题。
如果是硬件问题,初始化都通不过,done信号会一直为低,根本通不过。
时钟多高这个要看你的硬件性能了,我们硬件,MIG用的DDR II参考时钟用了400M,user时钟用到150M,跑了近几个月零误码。大家都知道这可SP6的MIG DDRII最高时钟只能到333M
初步判断应该是读写数据和CMD不同步导致的。
你看下他的testbech,了解下地址分配UG388 Byte Address to Memory Address Conversion章节,地址分配和你用的DDR数据宽度有关系,认真看下这一章
写流程应该是这样子的: 发wr_en,对齐相应的数据,计算发送的个数,然后发送cmd(包括cmd_en一个时钟沿,该时钟沿下面对齐 长度,地址,cmd——str)
注意,发送cmd之前,下入的数据,是写到MIG的缓冲区,注意一下wr_full这个信号,如果写满缓冲区,再写入的数据,溢出丢掉,会产生相应的告警。
读流程相反的流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这么多DDR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我的经验来看,应该是逻辑问题。
如果是硬件问题,初始化都通不过,done信号会一直为低,根本通不过。
时 ...

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我的经验来看,应该是逻辑问题。
如果是硬件问题,初始化都通不过,done信号会一直为低,根本通不过。
时 ...

欢迎常来

网友F(2017-01-06):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感觉我的地址应该没问题。能把你的工程发上来吗,我在我的板子上跑一下,看能不能验证一下我的板子 ...

你能帮我看一下我的工程吗?摄像对采集数据后通过LCD 显示,但仿真没通过,板子上可能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