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FOR AVR在运行的时候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13-05-17):
一定要先停下来,然后再设置断点让后再运行。。
为什么不能直接在运行的时候设置断点然后停下来?像ARM一样?

网友A:
AVR都是这样的,应该是硬件决定的
arm,dsp都可以在运行时设置断点

网友B:
就提前设置断点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提前设置断点咯

凡是有的仿真就已经很幸福了,想mega8之类的,连个仿真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凡是有的仿真就已经很幸福了,想mega8之类的,连个仿真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不爽。。。。

楼主可以用cortex-m3啊,仿真起来很爽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