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稳压芯片和稳压电源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17):
稳压芯片和稳压电源模块有什么区别?

例如:隔离5V转5V的芯片SN6501

网友A:
稳压电源模块可以认为是稳压芯片加外围器件和保护电路结合在一起的隔离或者非隔离应用。
而SN6501属于隔离变压器的驱动器,已经集成了振荡器等,而SN6501要想得到稳定的输出还必须要配上变压器、整流二极管、LDO等外围器件

网友B:
总体来说,稳压芯片的优势在于体积小,外围电路布局比较自由。但是两者相互比较,还是有较大的差别。电源模块使用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多的外围电路的调试,只需要在输入和输出加些电容做滤波使用,整个电源的输出特性参数都由生产产家负责调试,可靠性试验也是产家在做电源设计时来考虑。如果是芯片,就需要使用的工程师要对其参数的设计,而可靠性方面就比较难把控,对工程师能力的要求相对高很多。

网友C:
稳压芯片可以在对电压有一定要求的地方可以用,但是稳压电源模块可以直接作为一个独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