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SBISP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3-05-17):
如图,买的是USBISP 的下载器,开始时候可以下载,但提示FLASH校验错误,过了2天就下载不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万用表检查线连接没问题,难道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也希望尽量少使用usbasp这么低级的工具,现在mkII那么便宜,可靠性也高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也希望尽量少使用usbasp这么低级的工具,现在mkII那么便宜,可靠性也高很多啊 ...

其实呢  avrasp可以自己动手做

网友C:
芯片没这么容易坏,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这么容易坏,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是的啊

楼主:
现在已经OK了,在开发板上下载就OK了,可能我自己焊接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