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0.9 发送超长长字符串?

楼主(2013-05-17):
使用的单片机的xdata几乎已经耗尽,还有几十K的 code。
我想把单片机外扩的EEPROM中的数据一次性的通过uip TCP 服务器发送出去,但是发现我必须 先把EEPROM中的数据读出来,放到单片机的内部数组中,然后将这个数组再发送出去。可是EEPROM中的数据很多,接近1K了,单片机的内部扩展RAM只有1K,在我的代码中已经用了差不多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吗?
如果服务器可以分几次发送也可以, 但是必须让对方(接收端)感觉服务器这边是一次性发送出去的,而不是两次发送的····有什么办法么?

我一开始想扩展一个256K的SDRAM,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行,因为它也是一个地址一个地址的读出来,我还是要先把这些数据放到内存中的············

网友A:
写网卡的时候,可以边度eeprom边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网卡的时候,可以边度eeprom边写啊

我不是很懂啊,因为我没有多深入的了解过uip我只会调用 uip_send来发送数据,但是好像uip_send一次只能调用一次。您说的边度eeprom边写网卡,感觉应该可以,但是不知到如何入手,可否稍微指点下,我该从哪入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懂啊,因为我没有多深入的了解过uip我只会调用 uip_send来发送数据,但是好像uip_send一次只能调 ...

跟你的网卡驱动有关系,你只要找到些缓冲区那一段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网卡驱动有关系,你只要找到些缓冲区那一段改下就可以了

恩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