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温度采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7):
这么严重么,参考手册上面有没有写准确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严重么,参考手册上面有没有写准确度啊

上两个图吧,斜率误差在3%,说明书说可能要校准吧

Tousethe on-chiptemperature sensor,the userselectsthe analoginput channelINCHx =1010.Any
otherconfigurationis doneasif anexternalchannelwasselected,including referenceselection,
conversion-memoryselection,etc.
Thetypical temperature sensortransfer function is shownin Figure23-10. Whenusingthe temperature sensor,the sampleperiodmustbegreaterthan 30µs.The temperature sensor offset error can be large,and may need to be calibrated for most applications.Se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for parameters.
Selectingthe temperature sensorautomaticallyturns onthe on-chipreferencegeneratorasavoltage
sourcefor the temperature sensor.However,it doesnotenablethe V
REF+
outputoraffectthe reference
selectionsfor the conversion.Thereferencechoicesfor convertingthe temperature sensorarethe same
aswithanyotherchannel.

我用的是1.5v参考电压,分辨率4095  1号设备AD值 2911 <-> 1066mv <-> 22.5度
                                                           2号设备AD值2960 <->  1084mv <-> 27.6度

采样保持8个时钟,时间为 8/32768s  连续采40次,去掉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值,再求平均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去掉最大和最小值啊

楼主:
有没有前辈用单片机来采温度的呢?效果怎么样呢?
刚才试了下,我用当前温度和采到的AD值自动计算出斜率,然后放到高低温箱测了下,效果挺理想的,稳定温度和高低温箱显示的温度误差在1度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