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7812输入小于12V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17):
本人认为还是有输出,只是会有压降,   就是不知压降一般多大。。
当然想找个样品试试,可惜手头没有,,希望熟悉的同仁聊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先留个脚印。

网友B:
你说对!
当小于输出的电压输入时,实际的输出电压减调整管的饱和压降,这时的调整管饱和了,也就没有稳压作用了。

网友C:
没有人说没有输出,只是失去12的意义而已

楼主:
在实际电路中,某些情况,如果器件有必要截止,起到电源保护的左右。
78XX太老了。。

是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