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好几年的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2013-05-17):
上次出差去上海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单片机不工作了,但是重新通电了  又正常工作,前年去广州出差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反正进了几家公司,一直会有这种问题,**导航site.uquwan.com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常有的事,习惯就好了

网友B:
这些要考虑脉冲群等干扰,引线电感等也会影响,看看布线。

网友C:
可以看出系统的抗干扰性不是很好,电源上电干扰没有得到抑制

网友D:
是重现上电还是复位,如果需要重新上电考虑更换单片机型号了,如果是复位因该是软件或抗干扰问题,加看门狗和加强抗干扰。

网友C:
电源上加些滤波器件,滤除上电瞬间干扰

网友E:
可能是程序有bug吧   跑着跑着出问题啦   重新上电  相当于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F:
这个可真不是小问题!不过你的问题等于没问,因为你给出的有效信息量实在是太少了。

网友C:
感觉是电源方面的问题,更换一个稳定的电源试一下,不像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没有加看门狗或者自己监控程序运行情况的代码么?

网友C(2013-07-07):
还是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H(2014-07-02):
没有看门狗程序跑飞或干扰死机。软件加看门狗程序最好再加个硬件看门狗芯片!

网友I:
我遇到过几种这样的问题1. 程序跑飞了,没有软狗或硬狗,需要上电复位才能重新工作;2. 电源受到受到瞬态脉冲干扰单片机自动复位,这个应该不属于你说的那种状态;

网友J:
这种软硬件都有可能问题
1、是否有加上看门狗,是单片机自带的还是外部的看门狗
2、如单片机本身质量一般,内部的看门狗担心不可靠, 且现场对可靠性的要求很高,建议加上外部看门狗
3、系统的设计,单片机或者是系统的抗干扰性能一般,不过单片机本身就是最小系统了, 这样一方面就是电源, 还是就是外部的IO口的 干扰方面。 这需要从系统上综合来查找,
4、这种问题不应该存在,肯定是要有解的
5、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大家 来参考,如单片机型号,系统工作场合环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