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点烟器取电

楼主(2013-05-17):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电子设备DC12V供电,最大工作电流0.9A。想从汽车内的点烟器处取电。但是听说在汽车启动(或其他情况),这个电压、电流不稳定,请问这个一般怎么处理,才能够给设备供电。还有就是这个电压、电流波动的范围是?

网友A:
用DC/DC模块,升压后再稳压
其实车内电瓶电压>12v,启动时会短时跌落,正常行驶又恢复正常

网友B:
发动机工作时电压为14V左右,最高可能超过30V,持续上百毫秒,启动发动机瞬间电压可能会低于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模块,升压后再稳压
其实车内电瓶电压>12v,启动时会短时跌落,正常行驶又恢复正常 ...

先谢谢。我看资料说这个电压会在9--18V之间变动(极限值)。要是先升压的话,要升到多少合适。这样升了还要在降到12V(因为电子设备是要12V供电)。有点复杂了,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工作时电压为14V左右,最高可能超过30V,持续上百毫秒,启动发动机瞬间电压可能会低于8V ...

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难办呀。8V<12v,30v>12v。升、降都不行。

网友B:
汽车的供电环境很复杂,主要看对可靠性的需求程度然后采取相应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我看资料说这个电压会在9--18V之间变动(极限值)。要是先升压的话,要升到多少合适。这样升了还要 ...

采用现成模块吧.

网友C:
电压输入一般是8~16V。但是,会有瞬间大几十伏的电压。也有电压跌落。输入加保险丝,快速TVS和储能大电容做保护和滤波。
这个地方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了,汽车电源相对于一般的电源要求比较高,特别是由于车是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的,不能见到过热或明火,需要做很多滤波和保护处理。需要考虑:
1.在切换一般性电感性负载时所产生的干扰,它将影响直接与这个电感性负载并联在一起的设备的工作。
2.由于和被试设备相并联的设备被突然切断电流时,在线束电感上应生的瞬变。
3.点火被切断的瞬间,由于直流电动机所扮演的发电机角色,并由此所产生的瞬变现象。
4.由于内燃机发动机的起动电路的接通而引发车辆电源系统的电压跌落现象。
5.较大的电感性负载(如散热器的风扇电机、空调机压缩机离合器等)被断开瞬间出现的瞬态脉冲。
6.脉冲发生在放电的电池被松开的瞬间(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电缆的腐蚀、接线不良或发动机运行时内部接线松开等引起的),而这时候交流发电机正在对蓄电池充电,与此同时,其他的负载仍接在交流发电机的电路上。
汽车产品是个规范化的东西,不同车厂有些差异,但是大同小异。
推荐个文档给你看。

ISO 7637-3-2007.pdf

网友D:
DC_DC!…有什么犹豫的!…

网友E(2013-06-18):
先DC/DC到5V,在升压到12V。如果你的产品能在9V工作就简单多了

网友F:
有那么复杂吗?我的各种电器
从gps
到电脑
一切正常

网友G:
路边买过20元一个的车载充电器,  拆开来 就一个7805  连一个电容也没有。  汗滴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工作时电压为14V左右,最高可能超过30V,持续上百毫秒,启动发动机瞬间电压可能会低于8V ...

没有看到哪篇**说会有几百ms的超过30V啊,可以介绍这篇**看看么?

网友I:
什么设备?要一直插在上面吗?能不能熄火的时候拿下来,等启动了再插回去用。。。就不那么麻烦了啊。。

网友J:
小轿车的电源会比较稳定一点,保护措施可以不用那么严密。如果要用在大车上,电源的波动真的很大。

网友K:
如果在点火时不使用,则直接取电

网友L:
在汽车启动(或其他情况)时这个电压、电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