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无法知道与电脑的com几口相连接

楼主(2013-05-17):
stm32无法知道与电脑的com几口相连接
我查过了。我的电脑的 设备管理器 端口 里面没有stm32 的端口
但是我可以用j-link烧写进去程序。
怎么回事?
而且求个各位大侠怎么结帖??

网友A:
Com和Jlink有什么关系?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B:
什么意思?你的32是做成了虚拟串口?

网友B:
能用jlink 烧写跟32作为虚拟串口有关联吗?

网友C:
接口有问题   还是线序接错了   仔细排查一下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和Jlink有什么关系?说的不清不楚的

想做串口通信。那个串口调试软件让先连接com口。然后才能测试。而我找不到。stm32到底用的com几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jlink 烧写跟32作为虚拟串口有关联吗?

这个不清楚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J_LINK是通过JTAG/SWD烧写程序的。。。你的那种串口烧写方法要挂USB转串口的

usb转转口 是和学单片机的那个一样吗?我查查。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有问题   还是线序接错了   仔细排查一下   楼主

我查了。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J_LINK是通过JTAG/SWD烧写程序的。。。你的那种串口烧写方法要挂USB转串口的

怎么结题啊

网友E:
看设备管理器里串口部分,有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