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升9V

楼主(2013-05-17):
像5V升到9V,,一般效率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A:
这个很难说,与电路拓朴有关,与器件特性有关,等。
做好了,可以高于95%,做差了,也可能低于60%。但一般情况下做到80%以上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追求高效率,采用同步升压吧

网友C:
应该要追求性价比,不能光追求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