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偏置电压的问题

楼主:
现要求把正负0到50mv的交流电压放大到正负0-1V ,只有一个9V电池可用。基本下面两种情况为什么结果差这么多呢。基本思路都是先升压,后滤掉直流。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G6PSYI@){Z%KR`$K268_5UH.jpg (42.43 KB )

楼主(2013-05-17):
第一幅电路图直接加直流电压源偏置,没有问题,最后出来是正玹波。第二幅通过VCC分压偏置,结果负半轴信号都基本丢失。

网友A:
第二幅图中交流信号无叠加直流分量,用叠加原理分析你就可以明白,交流短路到地的直流分量为0,必须加入一个电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中交流信号无叠加直流分量,用叠加原理分析你就可以明白,交流短路到地的直流分量为0,必须加入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中交流信号无叠加直流分量,用叠加原理分析你就可以明白,交流短路到地的直流分量为0,必须加入一 ...

改了下,这样pspice仿真出图如下,看起来可以达到要求。但是老师说现实中这个电路是行不通的,比如应为电源内阻等问题,建议我改成单电源9V通过两相等电阻和中点接地生成正负4.5V,再分别接到运放正负供电端。我老师的建议合理吗,信号源内阻任然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