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值作为输入口,上电会有电压值是为什么

楼主:
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口,怎么会检测电压值在3.8-4.1V左右变化 ,PM6为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IO口,单片机PM6口只是接了上面的电阻电容,左边电路没有连接其它电路,测量R81右端电压是有3.8-4.1V左右变化,按道理应该是0V才对,应该也不是对电容充电过程造成的

网友A(2013-05-17):
电路仅仅是两支电阻,单片机型号也不说清楚。

楼主:
版主说的是

网友B:
图左边连哪去了?有没有连什么

楼主:
左边没有连接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