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把+5v升压到正负15v的电压的方案

楼主(2013-05-17):
谢谢了,希望能找个不错的方法。
我知道一个DCP01B0515系列的芯片可以办到的,不过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这个芯片好像有点贵哎!!

网友A:
A0515S-1WR2

网友B:
用两个7815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C:
不知道要做多大的功率,34063功率做不大,效率也不是很高,A0515S-1WR2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用过DCP010515DBP这个芯片吗

网友D:
这是一个dcdc模块,按照datasheet应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dcdc模块,按照datasheet应没问题。

我想确定下,现在在画板子,要是画好不行,那就歇菜了呀

网友E(2013-08-16):
34063是一定可以的,我是从24V转5V     转-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