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运放可以作电压隔离吗?

楼主(2013-05-17):
如标题所示。。。。。

网友A:
不知道“电压隔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有成品的隔离运算放大器

网友C:
运放做跟随器用,基本就是起隔离和阻抗变换的作用,
楼主的所谓电压隔离,如果电压不高的话用个运放做跟随也就起到隔离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做跟随器用,基本就是起隔离和阻抗变换的作用,
楼主的所谓电压隔离,如果电压不高的话用个运放做跟随 ...

不是太高。有十几伏吧。。不过电压到不到这么高?

网友C:
根据前面的电压,选择可以高工作电压的运放,不过这里不清楚楼主的具体应用,这里运放跟随之后驱动能力不怎么高,要根据具体情况看是否需要做扩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前面的电压,选择可以高工作电压的运放,不过这里不清楚楼主的具体应用,这里运放跟随之后驱动能力不怎 ...

运放主要做电压隔离用的? 扩流的话。有原理图?

网友D:
你都这么高级别了。
应该懂的:lol

楼主:
惭愧    不懂啊。之前是画PCB的很少画电路图的。:lol

楼主:
:lol在顶一下!!!!

网友E:
有隔离运放,输入和输出两端分别接自己的电源和地,1:1通过。比如ISO124P。

扩流也有相应的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隔离运放,输入和输出两端分别接自己的电源和地,1:1通过。比如ISO124P。

扩流也有相应的器件…… ...

能问一下,这种隔离,可以屏蔽掉电源的杂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问一下,这种隔离,可以屏蔽掉电源的杂波吗?

不明确你说的杂波是指电源上的杂波还是信号本身的杂波,先找出杂波来源,然后各自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网友G:
我以前也用过隔离运放,后面再接个滤波器。
运放是A78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