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先插线后开机与先开机后插线

楼主(2013-05-17):
68013A工作于slave FIFO模式,总线供电,先开电脑,在插入USB线,用EZ的软件可以读出上电后FPGA预先写入EP6的数据(EP6为OUT),当先插USB线,然后再开机后,就读不出来EP6的数据,用示波器观察EP6是有数据的,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先插线后再上电,虽然电脑可以识别USB设备,但是就不让你对其操作了?

网友A:
应该在固件初始化时清空fifo,这种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观察错误,还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总之你不必关心为什么会这样,而是要着手解决让它每次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固件初始化时清空fifo,这种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观察错误,还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总之你不必关 ...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固件初始化时清空fifo,这种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观察错误,还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总之你不必关 ...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slave fifo模式工作一段时间后,不能进行数据传输了,用EZUSB的软件读写相应的OUT/IN短点均失败,重新对68013进行上电就好了,试了很多次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