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关于做dds时那个查找表怎么放进去

楼主(2013-05-17):
求助,16位精度,差不多60000个值,该怎么输进去呢,只在modelsim上面仿真,谢谢

网友A:
可以读文件

网友B:
只能放在rom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文件

我写了个rom,分了256*256个单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值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放在rom里面啊

我是想知道怎么放进去,顺便问下rom需要reset信号吗

网友C:
这么大的数据  FPGA得多少钱
外挂串行或并行接口的 存储器  比较划算

网友D:
你用哪个系列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写了个rom,分了256*256个单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值输进去

readmemh函数就可以.
给你个例子:

60000数据的话, 载入速度很慢. 我这个程序里面写好了, 不过都注释掉了.
要测试的话, 去掉注释, 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数据  FPGA得多少钱
外挂串行或并行接口的 存储器  比较划算

额,我只是自己写了下,就只在电脑上仿真下,不是实际运用,还不太懂,最近才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哪个系列的芯片?

同上,只仿真下,我还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dmemh函数就可以.
给你个例子:

好的,我去看下,谢谢你了

网友C:
TOOLS->MegaWizard ...     建立ROM存储器的时候,有个初始化ROM的对话框
可以使用 *.MIF 文件  或  *.HEX 文件

网友B:
是xilinx的还是ALTERA 的?

altera的下面有兄弟给了。
XILINX的使用Coe文件,然后例化RAM的时候放入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怎么放进去,顺便问下rom需要reset信号吗

不需要,复位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