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复制粘贴PCB文件的一部分到同一工程下的另一pcb文件问题

楼主(2013-05-17):
AD6.9复制粘贴PCB文件的一部分到同一工程下的另一pcb文件,粘贴后所有的线都变绿了,怎么设置变为原来颜色,或如何正确粘贴,请详述,谢谢啦!:D

网友A:
选中要复制的部分,然后Edit->Paste special,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对话框中的复选按钮,Keep Net Name,Duplicate Designator.然后点击对话框的Paste 按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