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 直流电子镇流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1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客户买了6盏24V直流供电的电子镇流器,驱动的是18瓦的灯管,客户要求把6盏灯并联在电源上使用,但是当接通24V 直流电源之后有的灯能点亮,有的不能点亮,
现场的电源是24V 18.4A 的电源,请问是不是因为负载太重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A:
24V/18W,每个灯不到1A,不是负载太重的原因

网友B:
首先先实验单个没问题

网友C:
难道连万用表都没有?至少要量量单盏灯接入电源和六盏灯接入电源两种情况的端电压,才能够判断是否电源负载太重。
没有万用表,也要先确定每盏灯是否完好再并联接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