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4个脚点亮6个LED实现以下功能,有合适的芯片吗?

楼主(2013-05-17):
用873单片机做了一块板子,还剩4个脚要点亮6个LED,实现以下功能:
满足第一个条件时,第一个LED长亮,第二、三、四 三个LED依次闪烁;
满足第二个条件时,第一、二 两个LED长亮,第三、四 两个LED依次闪烁;
满足第三个条件时,第一、二、三 三个LED长亮,第四个LED闪烁;
满足第四个条件时,四个LED长亮。
第五、六两个LED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闪烁。
由于还有其他功能要实现,动态点亮6个LED时,可能会看到长亮的LED在闪烁,准备添加一个芯片,价格1元左右吧,但是不知道选什么芯片。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两只手,抛3个球,有点难度啊

网友B:
加个译码器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个译码器哇

加译码肯定不行,要闪的

网友B:
595SPI的也可以的  加译码器你刷新快点就不闪了的  和数码管一样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95SPI的也可以的  加译码器你刷新快点就不闪了的  和数码管一样啥

最好有个spi可以用,如果用io模拟spi去刷还是比较耗时间的,

网友B:
没事的  要不到多少的

网友C:
扫描方式

网友D:
可能会占用较多的时间

F:\我的文档\百度云\班级资料\科技创新

网友E:
加1片164

网友F:
如楼上,加164,还可以扩展你的功能。

网友G:
164是最佳选择 也可以选择换个几个管脚的单片机 没猜错的话 楼主做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