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驱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18):
没有哪位大神给说说吗?

网友A:
那说明 H 桥有点问题

网友B:
H桥画错了吧

网友B:
MOS管这样接可不行吧

网友C(2014-01-14):
这种接法下,只能是Q2 Q3导通或者 Q4 Q5导通,TEC没有接入导通电路中。这样的话,基本相当于电源短路,电流过大,所以供电芯片会发烫。

网友D:
H桥有问题

网友E(2014-05-07):
这个电路有比较多的问题,
1:H桥存在直通现象,上下桥臂控制端10k电阻使得桥臂具有3uS以上的直通时间,后果就是损耗mos管。
2:即使客服了直通现象,还有个严重的问题,TEC使用全桥开关控制,TEC工作在pwm状态下,寿命极短。
3:OP07等运放的推动能力有限,需要添加更好的驱动芯片。
最好TEC的驱动电路是连续工作的模式,(比如艾克思科技的TEC-10A专业TEC驱动电路),1楼的驱动电路玩玩还行,用在设备上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比较多的问题,
1:H桥存在直通现象,上下桥臂控制端10k电阻使得桥臂具有3uS以上的直通时间,后果 ...

:lol
莫非你做这方面的

我简单接触过,不过没你理解这么深刻。

我用MCU做的,目前看到做的最好的是日本1家企业,他们TEC也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莫非你做这方面的

我简单接触过,不过没你理解这么深刻。

TEC如果用H桥,最好用专用的全桥驱动芯片,自己如果是高手,也可以自己做H桥的驱动。但是如果是高手,那如果把精力放在这个H桥上面,我觉得不太划算!TEC制冷有很多的地方摸索。比如:热端扇热片面积选择,风机风速控制,PID参数调节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EC如果用H桥,最好用专用的全桥驱动芯片,自己如果是高手,也可以自己做H桥的驱动。但是如果是高手,那 ...

:lol
哈哈,我以前用的英飞凌的驱动芯片。
自己搭电路也弄过;
一直没出过问题,呵呵
PID,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