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调试时提示无法找到设备,此贴已结!

楼主(2013-05-17):
MSP430F149调试时,IAR For MSP430 提示无法找到设备,自己按照需求设计的电路板,下图是我的原理图,调试时候没有把32K的那个晶振接上,仿真器用来并口的,电子市场30元买来的。

原理图不知有啥问题嘛?MSP430的AD模块我不需要用,所以就没供电了,调试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新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回答!感谢了!

楼主:
求帮助,没有人帮忙吗?感谢了~

网友A:
电源是多大的?

网友A:
查看一下晶振是否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晶振是否正常工作的?

晶振8MHz正常工作,示波器测试了波形很好,频率也是8Mhz,我没有焊接32K的那个晶振,这个有影响吗?谢谢你的回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多大的?

主电源我用了5V的那种常见的电源,用1117转3.3V的,测量个电压,电源引脚都正常都是3.28V左右的。JTAG在在线连接时候各个引脚的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B:
有并口的主板比较少,插上并口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并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并口的主板比较少,插上并口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并口没

感谢您的建议,问题解决了,是MSP430芯片坏了,重新焊了一块电路板就好用了。再次感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是MSP430芯片坏了,重新焊了一块电路板就好用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