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步进电机快速启动问题

楼主(2013-05-17):
我的步进电机是42BYG250CII型的,驱动电动转台转动转动,传动比为180,我想问下,步进电机启动加速时间一般为多少?我要想让步进电机以750转/min的速度启动,每隔0.3s启动一次,每次运行0.3s,这样可行吗?加速时间一般为多少?

网友A:
自己实测试把,在额定电压下带上负载,把频率慢慢升上去,每次加一倍频率,起动不了的,就降下1/4

以180的变数比来说~~~~ 2.5k 的频率因当可以直接起动了,加速度都省下, 不过这是理论。

谁知你的结构和负载是怎么样的,用上边的方法试试,实操出结果

网友A:
把最低频率可以保守些取,以保证每次的起动成功

  至于你的0.3S 工作~~~间隔~~~~  我觉得好无聊~~~~~  残留惯动量问题

网友B:
0.3秒,有点危险,甚至爬不到你的最高速就得考虑降速了,居然还想750转/min的速度启动,看来楼主要一两个月后才能交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低频率可以保守些取,以保证每次的起动成功

我的驱动器是8细分的,750转的话频率是20000Hz,那一般步进电机工作时间和间隔最小得多少啊

网友B:
步进电机要啥工作时间和停顿时间间隔?我给它1赫兹的频率会转吧,10赫兹会转吧,怎么区分工作和停顿。当然在某个低频时会共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要啥工作时间和停顿时间间隔?我给它1赫兹的频率会转吧,10赫兹会转吧,怎么区分工作和停顿。当然 ...

当你带上负载,无反锁连接时~~~~   负载 和转动件带来的惯动量就要考虑了直接被反馈到 电机上了,当超出自锁的力剧电机就要失步了

网友C:
闭环步进也许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环步进也许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就是使用闭环步进的方法,如果使用PID控制,怎么选择采样周期呢?电机的纯滞后时间怎么计算呢?

网友D:
步进电机能750转起步!!

普通的,起动很困难的,就算转起来了,都没有力,看看电机转矩曲线吧,1K以上就是下降了,

也就是步进电机正常情况下,不要超过300转一分钟,过了,力就下降了.

网友E:
步进电机工作20秒左右有些烫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工作20秒左右有些烫手是什么原因

多少温度啊?
和电机,你驱动器设的电流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多少温度啊?
和电机,你驱动器设的电流有关系。

大概70~80度吧。

网友E:
谢谢“mmuus586"的回复!能否用降压或限流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mmuus586"的回复!能否用降压或限流控制?

那电机的力会下降。
可以考虑用东方马大,或上海鸣志,深圳汉德堡。
或德国,意大利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电机的力会下降。
可以考虑用东方马大,或上海鸣志,深圳汉德堡。
或德国,意大利的试试。 ...

谢谢"mmuuss586"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