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朋友谁用过pspice的仿真吗?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5-17):
仿真出来的图形如何完美地复制到word中,我用截图的方式放到word中,发现图不够清晰,请教用过这软件的朋友啊。

网友A:
这个可以问问fogot版大。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仿真,仿真图形都是可以复制的
Window下面Copy to Clipboard 就复制到剪贴板了
复制之前更改一下显示属于,比方说网格,背景色之类的,会更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仿真,仿真图形都是可以复制的
Window下面Copy to Clipboard 就复制到剪贴板了
复制之前更改一 ...

这问题找f版肯定没错吧。

网友C:
装一个 Adobe Reader ,在打印波形的时候  打印到.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仿真,仿真图形都是可以复制的
Window下面Copy to Clipboard 就复制到剪贴板了
复制之前更改一 ...

forgot, 你忙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orgot, 你忙啥呢?

过年到现在  啥都没干  在杭州打酱油:lol

网友A:
两位版大都很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