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ANO130板烧写的问题

楼主:
我获得了一块nano130板,正在学习。
建立了一个工程,发现flash菜单下erase是灰的,不能燒写。
点“download",出现如下提示。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13-05-17):
好像没有装上ulink驱动

网友A:
你获得的新唐的板子应该是NANO130 TINY板,上面右半部分是NU-LINK-ME,也就是NU-LINK。不是JLINK,更不是你选择的ULINK(这个是KEIL公司做的仿真器)。板子上有丝印说明是NU-LINK-ME的,而且我做的例子工程也是选择好了仿真器的。那么大的错别还找不出来呀。做技术的呀。要严谨,更要心细。这么大大列列的怎么做技术呀?你是想导弹倒飞回来还是想核潜艇猛撞向海底呀?

楼主:
谢谢9哥。不过我看你例程里,DEBUG里什么也没选,我一开始默认选择ULINK,后来捣鼓成什么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我要选NU-LINK啦?对不对9哥?

楼主:
OK来。需要装NU-LINK驱动。

网友A:
请到新唐 主页下载 最新驱动 5905版本,不过它仅仅合适用于MDK454以下版本。MDK460,到471a使用有BUG。需要用到6008版本的NU-LINK固件 及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