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adc0832

楼主(2013-05-17):
我想在数码管上显示ad采集回来的数据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范围本来应该是0~255,可是最大值怎么只能显示出127,为什么
uchar read_adc0832(uchar ch)
{
        uchar i,a,b;
        acs=0;
        _nop_();
         ack=0;
         _nop_();
        ad=1;                                //起始信号
        _nop_();
        ack=1;
        _nop_();

        ack=0;
        _nop_();_nop_();
        ad=1;
        _nop_();_nop_();
        ack=1;

        ack=0;
        _nop_();_nop_();
        ad=ch;
        ack=1;

        ad=1;
        _nop_();
           for(i=0;i<8;i++)
        {
                ack=1;
                _nop_();a=a<<1;
                 ack=0;
                 _nop_();
                if(ad)
                        a++;

        }
        _nop_();_nop_();
        for(i=0;i<8;i++)
        {
                b=b>>1;
                if(ad)
                        b=b|0x80;
                ack=1;
                _nop_();
                ack=0;
                _nop_();
        }
        acs=1;
        ack=1;
        return a;
}

void display()
{
        dat=read_adc0832(1)*500/256;
        send_byte(3,dat/100);
        delay(100);
        send_byte(2,dat%100/10);
        delay(100);
        send_byte(1,dat%10);
        delay(100);
}

呀?

网友A:
你看下你的定义是不是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定义是不是char

定义的是无符号整型,unsigned char  程序前头 有个宏定义#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