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烧写不进去~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13-05-18):
自己做的一块stm32板子,BOOT0=1,BOOT1=0,这样就能下进去程序。看手册估计是下到了程序存储器里。
但是BOOT0=0,BOOT1=0,怎么就下不进去主闪存存储器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是哪里要设置下?

网友A:
芯片是stm32系列下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stm32系列下哪个型号的?

stm32f103ret6

楼主:
么有人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03ret6

程序大小是多少?主闪存存储器空间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03ret6

有没有试试SRAM方式

网友B:
用串口烧录,得上拉
先选好BOOT,再复位

网友C:
你用什么东西烧写的jlink试过吗?

网友D: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再说    顶起来

网友E:
是不是用jtag烧啊,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首先,LZ如何确定程序下载进去了?脱离调试器上电可以运行闪灯程序?

第二,LZ使用何种方式烧写,IAR?STVP?...

第三,BOOT=1,BOOT1=0,从system memory启动;BOOT0=0,从main flash启动,存在片上已有的程序一上电就运行,干扰程序下载的可能。

网友G:
我看, 楼主应该是用 ISP 在下载程序.
那种方式,必须要正确的 BOOT 各位设置才能下载程序的.

网友H:
我觉得要先检测电路是否有问题,最简单的是检测最小系统,然后再设置相关的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