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池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3-05-18):
我是菜鸟,请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wjsinian 觉得lz的标题不吸引人,擅自改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再改回去,不妥之处,请原谅

网友B:
t0(S1 -off), Ub3≈0.7V;Uc3→0. Ub2→0;Uc2→BT1. MOS-P -off;VR5→0
    (t0<t<t1,Uc1→0)
t1(S1 -off→on), Ub3→0;Uc3≈1/2BT1. Ub2≈0.7V;Uc2≈0. MOS-P -on; VR5≈BT1
t2(S1-on→off),∵Uc2≈0,∴Ub3→0------------------------------------------ VR5≈BT1
    ( t2<t<t3,Uc1≧0.7V)
t3(S1-off→on),∵Uc1≧0.7V,∴Ub3≈0.7V----------------------------------VR5→0

网友C:
按一下S1=Q1导通, 再按一下S1=Q1截止,再按一下S1=Q1导通...

网友D:
感觉这个电路这样的话要求电阻的值比较准   不然按太快了不能确保每次都正常吧?

网友E:
Q1是否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jsinian 觉得lz的标题不吸引人,擅自改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再改回去,不妥之处,请原谅  ...

谢谢版主指教,论坛以前不怎么混,现在发现里面很多高人,所以现在会常常进来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0(S1 -off), Ub3≈0.7V;Uc3→0. Ub2→0;Uc2→BT1. MOS-P -off;VR5→0
    (t0<t<t1,Uc1→0)
t1(S1 -of ...

谢谢,回答好简练,还有两点不明白,t0<t<t1是不是指按一次按键至按第二次按键前?还有BT1代表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S1=Q1导通, 再按一下S1=Q1截止,再按一下S1=Q1导通...

嗯,这个电路是实现这一的功能的,但是不懂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电路这样的话要求电阻的值比较准   不然按太快了不能确保每次都正常吧? ...

那1%的电阻能满足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是否画反了?

没有画反哦

网友B:
t0<t<t1表达不是很好,大意:充放电需要时间
BT1——电池电压

百度P沟道场效应管

反正自己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画反哦

PMOS管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图中未画出,实际上应该是这样

据此,无论Q2Q3如何动作,该寄生二极管均将使电源电压施加在负载上。

P沟MOS管,漏极必须为负,才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1%的电阻能满足不呢?

电阻不必很准确,别说1%,就是5%也没有问题。

网友F:
怀疑控制不了Q1关断,Q2C不是由R1和R4分压吗,R4也为1M差不多,要实际验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怀疑控制不了Q1关断,Q2C不是由R1和R4分压吗,R4也为1M差不多,要实际验证

显然,各电阻数值在不同电源电压下应该调整。

网友G:
这个是个自锁开关电路,剃须刀上就有这个电路,按一下S1,C3充电,短时间可以认定Q3基级对地短路,Q3集电极置高,Q2导通Q1截止,C3充电。在按一下S1,C3级Q3基级发射基放电,基级得到个短时的电流,Q3导通,Q2截止

网友H: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I:
前面是双稳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个自锁开关电路,剃须刀上就有这个电路,按一下S1,C3充电,短时间可以认定Q3基级对地短路,Q3集电极 ...

为什么Q3集电极会置高啊,不一直都是高电平状态吗??还有就是Q2导通Q1应该也是导通吧,这是P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