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的输出如何变为多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8):
可以用模拟开关

网友B:
使用模拟开关可以选通D/A输出到某一路。
但需要注意此时其它未选通各路输入是“悬空”的。
多数模拟电路不允许输入“悬空”,应该考虑输入端上拉、下拉或加保持电路维持该路断开之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