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3-05-18):
单总线四个DS18B20读取温度将数据送入电脑,晶振12M,波特率4800,数据总是错误的,求解决方法
顺分享个串口通信电脑蓝屏的解决方法,降低波特率。有些电脑主板提供不了太大的电压,这个是刚刚解决的问题

网友A:
看看时间对否

网友B:
为何用12M晶振?
换11.0592M试试。

网友C:
用串口直接读DS18B20么?

网友D:
不是网上有那种自动计算51串口波特率的软件吗,你可以下载一个计算一下定时器初值对否,然后它会帮你计算误差,12M估计误差有点大哦。